联想V470C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1-13):
         前几天接到一Lenovo V470C笔记本不开机,现象为插上adapter后,adapter电源指示灯闪烁。根据现象分析其原因为主板短路造成,插上直流电源供应器,果然吃载电流很大,电源直接保护。
        打开机器,看到主板与电源输入连接器相连之零件PU3801本体烧毁,PU4001有过热的现象,PU4001 Pin1~3对地阻抗过低为12欧姆左右,量测PU4001 pin4, pin5~8的阻值都上百欧姆以上,故分析短路的原因在DCBATOUT相连的线路,因为DCBATOUT为主供电线路,相连的点比较多,有很多的MOS和滤波稳压电容与其相连。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sam/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876149493/QQ/WinTemp/RichOle/BA9([(U)CX8H$]%25I~(7M]%60T.jpg

       于是量测PWM线路之电感,发现PL9201处的对地阻值为12欧姆左右,想问题肯定出在这个回路,检查其上MOS PU9202发现铁壳MOS本体已经有点发黑,这样又比较肯定一点事PU9202损坏,于是量测把其拆下,量测D-S之间的阻值为0,确定其已经击穿.

        于是更换PU3801,PU9202后上电测试,一插电就开机,发现其电流为从0.3A上升到0.9A,我一想,坏了,正常待机电流应该在0.01mA左右,是不是还有地方短路,只有VGA_core处对地的阻值为12欧姆,莫非是显卡坏了?自己心里想,但是自己手边没有显卡可以换,不管它,先接屏看下,接上屏,通电一看,屏幕有显示,当时非常的高兴。但是心里还在想,怎么一插电不用按开机按钮就自动开机了呢?心想可能是开机线路有问题了,不管它装上硬盘,进系统看看,进入系统正常,然后点击开始按钮->关机,本子能够正常关机,然后拔掉电源,再插上,不自动开机,按开机按钮键就开机了,太好了,本子修好了。
       本人是新手,让各位大侠见笑了,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有一事不明,为何板子修好后,插上电源会自动开机,等进入系统,让本子关机后,后面就恢复一切正常了?
       上传其线路图一份

Youwin -1 山寨

网友:
我贴的图片怎么不见了,留下一长串字母在那里

网友:
中间的2看不到了

网友:
图片看不到

网友:
图片看不清  后面不知道说的什么

网友:
     此案例是我学修主板第一片修好的板子,花费了6个小时的时间把它修好了。并且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打字发帖,怎么被Youwin判成山寨的了?真的很冤,不解?

网友(2014-04-07):
PL9201换好后是多少欧姆呀? 我的现在额是待机过高

网友:
不用按开关自动触发是因为拔过电子。。 VGA_CORE电感对地很低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