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以及数字信号的定义

楼主(2014-01-13):
       首先我们来看图:
       左边为模拟信号右边为数字信号
       X轴为S表示时间,Y轴为V表示电压值,通过图片我们给他下个定义,在时间和数值上连续的信号就叫做模拟信号,如图左侧所示,在0S-400S,电压的数值是连续变化的,呈样条曲线spline,比我们以前电视所看到的图像以及收音机听到的声音都是模拟信号。
       数字信号是在时间和数值上不连续的信号,如图右侧所示,在0S-50S的时间电压值很低,而50S-100S的时间电压值很高,后面也是一样,要么是很低,要么是很高,这种不连续的信号就是数字信号。我们把电压低的地方叫做低电平,(如图右侧所示),用0或L   lower表示,而电压高的地方就叫做高电平,用1或H  high表示。
       高电平和低电平是根据当前电压标准来区别也就是如图所示5.25V,那么高电平就是5/2=2.5V,也就是高于2.5V,低于5V的电压为高电平,上面的5.25V表示允许的电压偏差。
       而低电平是指低于0.8V的电压为低电平,0.8V-2.5V的这一段电压是不允许存在的。
       比如说主板上3.3V的电路,那么高电平就是3.3/2以上,3.3V一下,而低电平是指0.7V以下。
       这是主板上信号处理部分的数字电路高电平和低电平。

网友:
学习了  不知道哪里有卖这样的教材呢  维修基础 和电路的

网友:
似乎对这一块感兴趣的没几个啊,我发了帖子一天,浏览量也没见长,有点心寒

网友A:
麻省理工大学公开课有这样的讲解,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省理工大学公开课有这样的讲解,有点意思

呵呵,我也是学习了,然后分享给大家的

网友:
你能不能整点有用的帖子?比如维修实例,净整这些教材贴有意思吗?

网友(2014-02-15):
图形化,简单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