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品牌台式机

楼主(2014-01-13):
ASUS品牌台式机接通电源,主板上的灯一直闪烁,而且不开机,要怎么下手……

网友:
冬天到了   先换电源   没有诊断卡吗?

网友:
内存松了!

网友A:
当然是电源下手了,5V电源看正常不

网友:
搞定了没有哦

网友:
分开测试 先ATX电源--在测试主板:待机3.3V  5V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电源下手了,5V电源看正常不

换了电源,后面发现有2个电容鼓包 也换了 情况依旧

网友:
内存早换过了 而且换过全新的 都试过,刚量到南桥边上有个小贴片电容有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