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A7不开机

楼主(2014-01-13):
HP  DA7不开机,刷过BIOS,开机触发,开机一会主板上面的键盘大写的灯闪烁4下停顿一下,一直周期反复,且不亮屏……

网友:
继续刷   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应该是usb供电短路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先确定电路的电压吧。。

网友:
HP的大小写灯闪4下不是显卡吗?

网友A:
要是上面那些朋友说了还是不行的话  换IO 还不行吹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上面那些朋友说了还是不行的话  换IO 还不行吹南桥

IO换了, 南桥都换新的还没解决 顾客不修了

网友:
兄弟 你的命苦啊

网友:
说得太简单,什么都有可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