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4-01-14):
联想Y460,板号KL2A,触发掉电,一触发电流上到0.54A掉电。
广达掉电先断HWPG,查HWPG去往哪些地方,经查找发现PU10旁边有腐蚀,吹下芯片跟上管,触发到0.15A掉电,接下来就是断HWPG,由于此板的HWPG经过的电阻没装都是直连不好断,所以先把HWPG连着的U11跟U20去掉,结果一样,既然这样那就一个一个断吧,HWPG连着内存PU6、总线PU10、待机PU9、集显PU7四个供电芯片,待机正常先不断,内存测了电压出来了不断,把集显断开后,触发后为2.4A,还以为有短路呢,师傅提醒我把CPU取下看看,取下触发后到0.2持续几秒钟掉电,心想总线供电芯片跟上管还没装没有总线供电,肯定是桥没有及时得到供电后把SLP_S5#跟SLP_S3#拉低了,把总线供电芯片PU10用好的换上去,一触发立即掉电,把CPU装好触发到0.54A不掉电,把U20补上,U11吹坏了把4脚跟5脚相连,上内存触发外接亮机。装机测试OK,由于没有照相的习惯请大家谅解

网友:
这机器这个问题是通病    但是楼主的这里不是通病点

网友:
少见的故障        支持了

网友:
学习来了,有师傅指导是羡慕哦

网友A:
这个机器的通病是什么  我也一台有时正常几天都没问题 有时一开机就掉电 搞得头痛了

网友:
难得一见的故障点

网友:
支持一个 很给力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来看看吧,呵呵

网友:
这个机器是师傅收的进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通病是什么  我也一台有时正常几天都没问题 有时一开机就掉电 搞得头痛了

我这个是没上CPU掉电,以后在修5、6系列的主板碰到掉电时要注意这一点

网友:
很少看到这样的问题,顶

网友:
说的很详细,不用图都看的明白,学习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什么现象都可以会出现,补好断线,按部就班一步步修就行了

网友(2014-06-26):
楼主维修的很不错

网友:
广达掉电首先想到,HW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