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一刀子=300

楼主(2014-01-14):
故障:触发0.35A左右掉电。大概判断是主板短路或缺点压,拆机后测量无明显短路,所有电压都正常,3.3v   5v  1.5  1.05....都正常,就是没有cpu供电电压。打开cpu供电图纸(图1),开机瞬间测量pgd-in为0v,明显不正常,然后追踪其来源。从图上看应该是3vsus经过pr42 上拉得来的,测量3vsus正常,去掉pr44后pgd有3v的开启电压了,看来是hwpg拉低了。看了看图纸hwpg去的地方不是很多,一路小跑来到了pu5(图2)翘起1脚后测量hwpg,还是0v看来不是他的问题,然后又是小跑来到cn23(图3)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1.8v  1.05v供电小板(故障率特高),hwpg来到了27脚,然后在对应小板上经过跑线找到了去向,原来是直接到了1.8v芯片OZ8116L的第4脚(pgd),中间无原件。然后就直接断开pgd,接着开机  电流一路飙升....接上屏 完美亮机。断开pgd方法:图4      以上电路分析仅个人愚见,不对之处望指正,    看着我的下载分不断的下降,正在往负数快速狂奔,我的心啊...拔凉拔凉的

网友A:
有个问题,楼主最后断开的线 不影响1.8V芯片正常工作吗?

网友A:
主板有短路? 为啥不飞根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楼主最后断开的线 不影响1.8V芯片正常工作吗?

1.8v 断不断开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短路? 为啥不飞根线试试?

此版并无短路故障  hwpg对地阻值200左右  应该是出发后8116的pgl拉低了  hwpg信号

网友:
但愿用得住,别返修啊

网友:
    贴得写得不规范,看得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