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救救小弟。

楼主(2014-01-14):
今天接到一客户送来一台清华紫光的显示器,故障想现象,先接电源线在接VGA 屏幕显示型号线脱落。 先接VGA再接电源线 就是黑屏。 求大神们指点指点。 对了前提是改过高压。
黑屏

网友:
我想有两个可能:按键锁住,亮度调整与开关线接错。

网友:
驱动板,电源板,高压板挨着换呀。反正就这几样。

网友:
看不明白,是黑屏吧。

网友:
把驱动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