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可以纯软件在线刷bios, 什么原理? 其他显示器也应该可以实现吧

楼主(2014-01-14):
如题,觉得挺神奇,可其他显示器怎么没有这样的做法呢?

网友:
只要有串口都可以

网友:
有的也不一定能刷亮

网友:
同意楼上的,大多是不能在线涮的。。。

网友:
哦,又涨见识了

网友:
在线刷很久前就知道了,这是三星的特色;这个应该是软件设计比较复杂,不然只有实力强大的三星才能做到;

网友:
他就是用vga线刷的

网友:
很多不能在线刷bios的。

网友:
很多都要拆下来刷的

网友:
现在修液晶电视大多都是VGA线刷,这个不是什么高难技术,台湾那边的方案基本都可以,不是什么三星高技术

网友:
在线编程很常的呀。所有的显示器都是在线编程的。
PC主板还是现场编程呢,一边工作一边写BIOS。
没有试过正常的三星显示器升级固件时能不能同时显示,如果能显示的话,那就是现场编程了。

网友(2014-02-14):
需要编程器和软件

网友(2014-07-26):
三星好像也只有比较新的几款显示器可以线刷吧 ,下个软件 好像60多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