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拆小米2手机的振子用烙铁还是风枪??

楼主(2014-01-14):
                网络图片                                                  如果用风枪会把左边上的塑料件融掉不,还有温度和风量如何控制
另外这种振子用其它手机上的能代用不?

网友:
风枪吹呀 !250度

网友:
找个铁片挡住塑胶或者用耐高温胶粘住。风枪 200度温度,风速打低

网友:
就一个直流小马达,加一个偏心轮,其它的电压一样大小合适就行,

网友:
边上可以贴上锡箔纸 保护下  用风枪吹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答复!

网友:
只有、一个型号的换上去才行你那是什么手机如果是智能的就不好换了你得看好什么型号型号一样才行

网友:
能放下 固定好  没有型号区别 也不用考虑电压什么的     风枪反面吹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有烤板可以在上面取,比较方便

网友:
用电热铁焊下来

网友:
找锡箔纸或者是防高温胶带贴好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用风枪在背面加热可以保险一些

网友:
遮挡下就可以很轻松的取下来

网友(2014-02-24):
慢慢吹啊  ~

网友:
用烙铁好一点。

网友:
用高温胶带把别的挡住,上风枪

网友:
风枪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