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032 型号M20DZR2

楼主(2014-01-14):
          一台长城显示器来的时候进系统之前完全正常,进系统之后缓慢白屏。有时重启电源灯亮,但是黑屏毫无反应,按键都不能用。有时不断三基色变换。在论坛查了资料有人修道长城系列的这个就是MCU的程序问题,于是在论坛下了一个刷了,刷得进去但是校验错误。求助好友从好的上面备份下来的,亲证OK ,机器测试两天没问题 。下次坛友碰到可以直接杀了。

网友A:
呵呵呵,这现象很像屏坏

网友B:
MCU型号是 24C0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U型号是 24C02吗?

显示器已经取走,可以对照驱动板就可以了

网友:
暂时还没碰到过、、备份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这现象很像屏坏

这现象也是以前没见过,其他显示器都没见过这种现象,但是看到屏既然3基色正常,要么是驱动板程序有问题,要么是屏本身的程序或电路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用通用驱动板点屏,看看是否屏问题,再确定驱动板程序问题,

网友:
我下了,验证确实有用,在这里说一声谢谢哦

网友:
我也下个..备份一个...就怕有的时候不要,要的时候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