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

楼主(2014-01-14):
今天接了一个台联想G465的机器 开机电流到1.7A左右   显卡焊了 不行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1.7A也可能是内存

网友:
AMD的把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带5的肯定是AMD的,刷个BIOS试试吧,不行就干掉USB控制芯片看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楼主说得不明白,看信号到没到内存,还要看电流是不是有变化。盲目的干显卡,有可能会故障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