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笔记本主板维修

楼主(2014-01-14):
求助一块主板  各供电都有   用可调电源  电流0.01-0.58-0.84  不动    没有思路  希望能得到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不过内存吧!!!!

网友:
按经验修的话,不是内存就是显卡的问题,,前提是不掉电;有示波器的话打一下内存上看有没有波形,有的话可以去确定跑没跑马,最好的办法是接诊断卡看下代码

网友:
没思路就干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