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提示NTLDR is missing

楼主(2014-01-14):
提示如图。我重新用DISKGENS修复过MBR,把硬盘拿到另外一台电脑上就可以引导进入部署系统。这台电脑的内存我也换过,电源也换过,CPU也换了。就主板没换了。所以求教大家这种现象如果是主板的问题要从那里下手呢。

网友A:
这是主板BIOS和硬盘的事。把BIOS设在最佳配值,把加密清除,硬盘全格。如是并口,数据线第十三线是缺损,换数据线。

网友:
据我经验,这是主引导丢失了,从此机器上在DISGEN上找到清除主引导记录保存,试试,如果不行调一下SATA模式试试i,调成IDE模式;如果再不行买张安装盘,一步步去安装,别用GHOST了,十有八九能解决;新本子爱出这事,碰老多了

网友:
不是硬故障,既然系统无法启动,干脆先刷了bios后再用CHKDIS修复C盘

网友:
昨天刚试过出这个问题  用WIN7安装光盘安装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这机子 BIOS  好像有一个 隐藏分区 用来还原的

网友:
用DISKGEN清除扇区数据看看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啊   有可能这个硬盘不好用了

网友:
才发现楼上怎么抄袭我的头像?什么情况?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后给个信

网友:
硬盘在别的机器可以启动说明硬盘本身没问题的,用个光盘启动到DOS后执行一下fdisk /mbr,重启后再在本机装系统,HP IBM SHARP之类的机子都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主板BIOS和硬盘的事。把BIOS设在最佳配值,把加密清除,硬盘全格。如是并口,数据线第十三线是缺损,换 ...

呵呵,上述的我都弄了。现在可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一般都会是引导问题 但是如果真是主板问题还真没碰到过 楼主搞好回个信啊

网友:
你把BIOS恢复默认设置试试吧

网友:
那就换个硬盘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就只可能是硬盘了

网友:
假设你的电脑是WIN7,或者XP系统,其他系统镜像里面找到NTLDR文件复制到U盘,记住其在系统中的路径,然后用U盘启动进你这台电脑的PE,将刚才的NTLDR文件复制一样路径下面,可能会提示无法覆盖,如果提示的话,将原文件重命名为英文名字,之后将新文件复制进去就行了。注意:win7 x86对应win7 x86系统复制

网友:
这是硬盘的问题。原盘的话直接按一键恢复。没原硬盘或无法恢复就按光盘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