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DELL 灵越XPS 超极本 LOGO死机

楼主(2014-01-14):
客户拿来就说死LOGO, 全部拆下来裸板测 也是一样。 求大侠们看下这是什么问题
DELL

网友:
这机子 应该 还在保修吧?

网友:
z这个不好说,可能是软件问题,也可能是硬件问题,先重换个系统,不行就清理灰尘,加硅胶,看风扇走不走,不走,换风扇
反对楼主:
5.0
vcin5v
反对楼主:
挡LOGO,换系统???

网友:
en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在保就直接送售后了,用的着这么麻烦吗,

网友:
像台式机一样嘛 先排除硬盘光驱问题 再不行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一个一个排除就好 不要乱来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把硬盘取下试试,如果还死机,大多就是桥的故障了。

网友:
别动。。直接保修。。这机器大多保修到15年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外设引起的 如 声卡 网卡 你要有把握 就把外设拆了试试吧

网友:
刷BIOS再说

网友:
进不了BIOS就刷BIOS把,能进的话就把LOGO弄掉

网友:
U口呢 内存呢··实在不行估计就南桥了

网友:
先拆开,换快硬盘,这样就排除所有的软件问题,如果还是不行个人感觉应该是主板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 试一下

网友:
这种 情况一般都是PCI 设备某个坏了。例如网卡,无线网卡SD卡,1394芯片这些都会影响,其关键还是解决BIOS 软件这一块。 方可以排除以上设备。 上面的设备排除完了。还是这样。直接换南桥
同意楼主:
5.0
Tormentapple11
同意楼主:

网友:
BIOS就刷BIOS把

网友:
死机了哈 动不了的
反对楼主:
5.0
丨無念℡ゞ
反对楼主:
这算灌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