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进水CQ40

楼主(2014-01-14):
时间:2014.1.11
地点:郑州 电子大厦
机型:hp CQ40
板号:LA-4112P
CPU:S1G2
故障:进水 ,微短路
今天接一CQ40进水本,来时看了下电流,微短路0.18。,有点失误,忘记拍腐蚀图了,上一张清理过的图,
清理过之后电流还是0.18 ,首先想到EC和待机芯片,用手摸了EC不发烫,摸到待机片,还好我手反应快,要不就起泡泡了 呵呵。找来图纸,查EC供电脚对地阻值,看图
67  9  33  22 96 111 125 脚 对地阻值 400左右正常,果断判定是待机芯片的问题,直接换待机芯片51125,冷却一会,插上电流表待机电流0.01,测 3V 5V待机电感 ,3V  5V都出来了,接上开关板,加电电流上到0.4多,肯定不会亮,根据经验应该是CPU电压没出来,测量板子各电压都出来了,唯cpu电感没有没有,看图纸cpu供电芯片6265
48脚VIN正常19V 47脚VCC电压为0V,查+5VS

Q35 D极有5V ,G极0V,S极1点多V,肯定不正常了,查控制极4 脚 RUNON,看Q14,+3VS电压正常,看来是Q35G极runon断线了,看了板子找不到断线处,直接飞线Q35 G极 直接飞到Q14 G极,+5VS出来了。加电测试电流哗哗的上去了,期待已久的LOGO出现了,
此机修复。

网友A:
进水的班子 还是断线的 地方  多       不过建议楼主  有进水的板子  上电 之前 最好 是先测一下各个供电电感阻值是否正常          包括各个供电上场管是否有短路   这些都是上电之前的基本思路

进水板层短路的板子,有些比较难修,需要用到割线法才行,烧鸡法检测不到故障。

网友:
进水机子要细心  一般都是断线  元件腐蚀

网友:
进水的机子容易有后遗症

网友:
所以主板不贵,如果问题大,还是换主板吧。一次解决。

网友B:
CQ40都让我心寒了,故障太多

网友:
不能高兴太早了 起码要测试几天才知道 进水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班子 还是断线的 地方  多       不过建议楼主  有进水的板子  上电 之前 最好 是先测一下各个供电电 ...

谢谢了,有点仓促了,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Q40都让我心寒了,故障太多

恩,莫非这位同仁也是      不好意思啊,  回复是楼下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我都是用返修台烤一下的

网友:
修的很不错啊,简单而清晰

网友:
进水机,进的好,还好修,有些真修不出来

网友:
进水的机器,什么情况也会出现。曾遇到过,清理完进水可加电亮机,但把板子轻微的摔一下就不亮了,再摔一下可能就亮了。什么原因呢?还是进水腐蚀,造成某些地方不稳定吧。这样的故障有时真的难以排查。

网友:
我目前还没遇到过进水的机器 哦。希望以后遇到。先学习哈经验

网友:
最近CQ40修的比较多

网友:
CQ40也修过不少,说实话CQ40不跑码的机器真心难搞,别的故障还好说。。

网友:
一进水就修,容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