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内存?

楼主(2014-01-14):
笔记本会遇到内存坏的,大家是如何修内存的?
spa貌似也不好用编程器读写

网友:
没有修过,期待分析修法

网友:
内存价格,也不算太高,破费精力去修,是不合算的,搭不少功夫,也不一定能出多少效果。放弃吧。如果,只是颗粒焊接不好,简单的焊一下,成了,就行,不成,淘汰。

网友:
谁有工夫 去研究内存

网友:
现在内存不都是终身质保吗?

网友:
如果内存几分钟就修好   没有事情的时候还是可以做做的

网友:
修内存就是浪费时间,不如直接换来的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