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了一台假现代,帮我看下这个驱动板型号和屏线。

楼主(2014-01-14):
遇到了一台外壳是现代,里面是组装的显示器,没有驱动板板号,和屏线都不知道,谁弄过的帮我看一下。

网友A:
屏号A190Z1-300貌似是高分屏  但M190Z1我就确定是高分,  屏线是双8位32针,驱动板是什么来着了,  换张通用的上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号A190Z1-300貌似是高分屏  但M190Z1我就确定是高分,  屏线是双8位32针,驱动板是什么来着了,  换张通 ...

多谢了,哥。

网友B:
1440*900的屏,屏线接口是50针的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40*900的屏,屏线接口是50针的排线。

50针?是双8的吗?哥。

网友:
10组信号线就是双8  5组就是单8    8组就是双6

网友:
要是是驱动板问题那就换一张通用的吧就得了,你管它是什么东西。能用就好。

网友:
屏线接口是55针的排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