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A的无线网卡怎么才能用?

楼主(2014-01-14):
这机子,用的好好的,无线都正常。

换了个硬盘,装的跟以前一模一样的系统,就是说除了硬盘换了,软硬件都是一样的。

可是换了硬盘以后无线网卡就“找不到无线网络”了。

怎么回事?

再换回原来的硬盘又能用了

网友:
驱动有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先看看是不是天线没打开,再换官网驱动,或者直接用驱动精灵从无线能用的硬盘系统里提取出驱动来装上去,

网友:
驱动跟原来的一样的。

网友:
如果能识别到无线网卡就强制开启无线网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是不是天线没打开,再换官网驱动,或者直接用驱动精灵从无线能用的硬盘系统里提取出驱动来装上去,

什么都跟原来一样,除了硬盘。

什么驱动都用了,也从原来的硬盘上备份安装了。

都不行。

网友:
强制开无线网卡也行,

网友:
把第20脚封住,强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都跟原来一样,除了硬盘。

这么神奇,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无线网卡驱动补丁,联想和HP的无线有时候是有怪毛病,以前碰到过HP CQ40的无线遇到搜不到网络就要把网卡驱动删了重新装,要么你干脆换个无线算了吧,反正都十来块钱一张,3945ABG,免得瞎折腾,

网友:
再换个硬盘看看啊,那么奇怪的都被你遇到

网友:
到联想官网装个电源管理和键盘热键驱动吧,调节亮度,声音的时候也可以有有进度条,跟原厂系统一样的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神奇,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无线网卡驱动补丁,联想和HP的无线有时候是有怪毛病,以前碰到过HP CQ40的无 ...

无线网卡换了好几个,都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