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苹果暗屏

楼主(2014-01-14):
133的银色接口屏,, 已更换屏,问题还是一样,   试这是升压板问题,    主板左边有个小板, ,    大家是如何办的, , 可以改装个吗,如何改

网友:
能把那个小板板的 图片看看吗  还有屏的型号多少?

网友:
山寨机显卡(北桥)爱虚焊是通病了,但是尽量先查查屏供电这些先吧,

网友:
你量一下升压板有没升压,如果没有升压看到升压板信号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