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主板 p31e--G偶尔死机

楼主(2014-01-14):
遇见一台主板冷机不好开机,显示d0
不跑码,再按下重启可以正常开机,但是不定时死机,不知哪的问题,
重启
主板

网友:
内存,电源,硬盘都没有问题,就是主板的问提

网友:
按时序一点点查,用示波器打下各大波形是否有异常

网友:
查内存条件,

网友:
感觉志铭后期电容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