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蓝屏

楼主(2014-01-14):
联想z360是怎摸回事啊?求助

网友:
代码多少    BIOS里面硬盘接口换一下

网友:
风扇清一下

网友:
改一下硬盘模式

网友(2014-04-18):
此帖解除,问题解决了,愿系统问题

网友A:
进PE都蓝屏呢?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PE都蓝屏呢?什么问题

IDE , SATA , RAID ,那里换一下

网友:
如果正常操作过程中蓝屏的话,一般都是系统问题。

网友(2016-05-19):
BIOS里面硬盘接口换一下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这样的事情  USB认不到  还会卡LOGO  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2016-07-02):
桥不好吧 或是刷bios

网友(2016-11-15):
解决了没有

网友:
解决好了,这个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