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电流到0.85 ,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2014-01-14):
之前是灰屏,同事除胶后,让我加焊,大家都懂得,这个必须秒杀啊,但加焊后电流冲到0.85 ,显卡换过一样,后发现显卡下主板一处线被刮断,心中大喜,去下显卡,果断飞线,直球,上显卡,出锅,期待一刻,赫赫,还是一样,感觉硬挨是不过显卡呀。也没发现掉件,茫然了。。。。求解答

网友:
这个不好解答,你要仔细仔细检查,

网友A:
有时候加焊显卡时把CPU座搞的接触不好,把座洗 洗 试试

网友B:
这还要看电流有变化没有,是直接到0.85,还是有跳变后的0.85,要区别对待的,如果直新到0.85,就不一定是显卡,当然有显卡短路,也就另说了,如果不是短路,有跳变,就还要考虑显卡,再换一个,说不定,你二次植球,给坏掉了呢?

网友C:
这个电流应该没过内存,是不是你内存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还要看电流有变化没有,是直接到0.85,还是有跳变后的0.85,要区别对待的,如果直新到0.85,就不一定是显 ...

xiandao 0.6,很快就到0.85,,用示波器打有度去数据的动作,内存过了,不差内存0.5,显卡我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加焊显卡时把CPU座搞的接触不好,把座洗 洗 试试

应该不会啊,不过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流应该没过内存,是不是你内存接触不良

不差内存0.5

网友:
还是查查内存吧

网友D:
还是显卡部分的问题,显卡引起的不跑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显卡部分的问题,显卡引起的不跑码吧

1420的板也不变形,也没掉件,显卡也是好的,具体会是那方面的问提呢?内存肯定过了,为什么不过显卡

网友:
原因还是没有找到啊

网友E:
xiandao 0.6,很快就到0.85,,

网友F:
大部分是显卡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部分是显卡问题啦。

BUT BUSHI 我换了3快,而且630很少坏

网友:
电流应该没过内存,发货内存

网友:
换CPU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xiandao 0.6,很快就到0.85,,

这种属于没有跳变的,信号不一定过内存哦 。

网友:
1420的机器开机的三盏灯可以简单看一下信号到哪里了

网友(2014-05-27):
楼主加油,修好了回个话

网友:
会不会是显存呢

网友:
量呗,电容一个个去量,看看有没有异常。还有C壳不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