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联想F41 进水机第二次维修

楼主(2014-01-14):
收到一个客户联想F41的本本,说以前进过水,维修过用了几个月。接上电流表,无待机。拆开本本,量了一下电感,3V5V没出来。系统芯片MAX8734,测了一下,主供电,待机电压输出基本都正常,测到3PINON3有2V电压,4PIN ON5只有0.24.哈哈查到问题所在,打开图纸
查到3PIN和4PIN由MAINPWON这个信号控制,果断查一下这个信号有谁发出

有PU1B这个比较器由7PIN通过一个3PIN的三角二极管发出,在板子上找到PU1B,发现以前的维修师傅已经动过PU1B这个比较器,查了一下比较器7PIN无电压输出,6PIN3.3V电压输入,5PIN无电压输入。相信大家也应该知道比较器的原理,这我也不多说。5PIN输入不正常看了一下,公共点由一个PR18这个499K电阻和PR25这个499K电阻进行分压。想在板上找这PR18结果板上没标记,跑电路找到PR18查了一下,PR18正常。这就纳闷了,那是哪里问题呢,结果歪念一想直接把PD6这个三角二极管拆掉看下行不行。结果板上还是没标记,又通过跑电路找到,风枪吹下,一量8734的3PIN和4PIN电压上来了。果断量3V,5V电感,3V和5V出来了。插上CPU和内存果断电流刷刷的跳上去了。结果高兴地太晚,接上屏,没亮。我这款是带独显的,拆下独显板,热了下显卡,接上屏,暗屏。悲催了,又得做BGA,还是打黑胶的。祝福我吧!

PD6这个二极管应该是起到电压保护作用的,MAINPWON这个信号来源于EC相应引脚发出,正常为高电平状态才能开启待机3V和5V

网友A:
真细心,高手啊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细心,高手啊呵

呵呵,我也是刚出来的。细心点总会找出问题所在的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哦

网友:
查问题就是要分析,分析的好,才能找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