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 这个芯片坏了找不到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

楼主(2014-01-14):
G475 南桥旁边的这个芯片 鼓包了 确定是坏了 但是找不到这个东西替换 想问下大家应该怎么办 比如飞线之类的 应该怎么飞 本人新手 求教一下 谢谢了
芯片

网友:
8910脚的5V是有的 但是其他脚就没电压了 1.8没有

网友:
EN 信号呢 ?这种芯片 最好在 淘宝买 代换的 好像不怎么行得通额
同意楼主:
5.0
neco
同意楼主:
这里飞线的话,要确保芯片5脚EN信号端电压正常才行。

网友:
到太平洋看看有没有料板吧
淘不到的话

网友:
淘宝买,原值代换,。。5v转1.8的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