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g 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4-01-14):
3V 5V 待机的地方进水 待机芯片 isl6237 用RT8206B 替换后插电出了3V5V。但是插电电源指示灯就亮  风扇也转 按开机键开机也能亮 但是关机后电源灯还是亮着,看图纸 PU78792的第一脚EN在一插电的同时就有3.3V  导致VGPU_CORE电压和3V5V同时有。但是+VGPU_CORE电压S0才会出来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 ?搜索下群里 有个帖子的问题和我一样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8954。请求大神们帮我看看

网友:
进水的地方 还有短路的

网友:
应该还是那里有短路的吧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taxuewuhen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像这种进水的机器 一定要比普通机器更加细心。  我也认为是其他还有短路的地方。不能放过任何一个你认为有嫌疑的元器件。

网友:
刷了BIOS还是没用额

网友:
操蛋 终于搞定  PR128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