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方HT190WG1-600的液晶屏接上屏线黑屏

楼主(2014-01-14):
京东方HT190WG1-600的液晶屏接上屏线黑屏,电源指示灯狂闪,估计是屏上芯片短路,换了主控芯片nt71672fg还是一样,换个屏幕就没有问题,电源板都是好的,确认是屏电路的问题,有没有修过的给个思路
芯片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先用通用板测屏,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用原来的显示器的电源板驱动板换了一个屏就没有问题,确认是屏上电路的问题

网友:
屏板上的升压IC短路了。各板的不一样,你自己找是那个,测它周边的电容也短了。

网友:
屏不大好修,我看到都建议客户换一显示器!

网友:
一般是屏板上的IC或电容短路了。

网友:
屏电路的问题 不太好修

网友:
屏电路确实不太好修,有短路,排除一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