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267主板声音小

楼主(2014-01-14):
V星MS7267主板,驱动安装使用都正常,就是声音很小,同一个音箱,声音开到最大也只有别的板大概1/5左右,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
主板

网友:
有不 看一下声卡芯片有没有 有问题 或者 有USB声卡试一下还会不会那样
同意楼主:
5.0
o0飝兲
同意楼主:

网友(2014-06-13):
lz问题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