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二修机简单维修,附原机BIOS

楼主(2014-01-14):
接客户一台三星R428笔记本,板号BA41-01350A,独显。进水后无法开机,上家没有修复。拆机发现显卡跟南桥被动过,CPU大电容被换了,其它地方没有明显痕迹。待机电流0.015A,上电电流停在0.7A左右,再按电源键可以关闭电源回到待机状态。各大电感电压无明显异常,示波器打内存排阻没有波形跳变,开机后BIOS没有片选波形(这里走了先冤枉路),误以为BIOS有问题,论坛下一个独显BIOS,刷后开机故障未变。那先假定BIOS是好的,但是为什么开机没有片选呢,原因是这个板子的EC是自带程序的,所以触发所需的程序不在BIOS里面,所以没有片选信号。一般机器开机后能顺利关闭上电状态的情况,都会先考虑一下显卡问题,而且这个显卡上家又是动过的,打耦合电容阻值都一样,排除虚焊的可能。那就上个CPU假负载看看CPU的工作条件,发现CPU的PG信号没有,查图纸,没有原型号的图纸就用01217A的图纸看了一下,在上电时序图上看到 南桥需要得到KBC3_PWRGD,VRM3_CPU_PWRGD这两个信号在南桥内部通过门电路转换成CPU1_PWRGDCPU信号送给CPU,而这两个信号都是3.3高电平,而南桥工作条件又都正常,果断换上一块新南桥,满怀期待地开机,电流上到1.0A,无显示,一堆XX话,想到刚刷了个BIOS,刷回自己备份的BIOS后成功亮机。 最后附一个备份的BIOS,带板号的哦,论坛好多都不写板号的,都不知道用哪一个了。

网友:
最好把RTC的电容一起取掉

网友:
这机器修的,呵呵

网友:
哎 高手不解释啊。 我现在就修台式,笔记本接触很少哇。

网友:
厉害厉害 学习了 。高手啊

网友:
楼主 思路清晰,很厉害很强大

网友:
楼主 思路清晰

网友:
呵呵 上家没做好桥啊

网友A:
貌似这个机器的南桥也爱出问题,是82801IBM南桥吗?

网友:
这个机器的南桥也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个机器的南桥也爱出问题,是82801IBM南桥吗?

嗯,是ICH9架构的,南桥是82801IBM

网友:
这款好像也有通病..

网友:
楼主好功力啊。谢谢分享

网友:
好像南桥那边有一个电容比较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