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V星G41M-P26 V5.2 MS-7592 CPU供电不出PG

楼主(2014-01-14):
修到一块板,V星G41,上三代内存,插上诊断卡,复位灯常亮。上假负载,有1.1v电压,但没有PG。查看板上管理CPU供电的是UP1608,打开图纸,看到是UP6202,姑且认为是一样的,测得18,28、33脚电压正常,3脚EN,1.1V,正常。电压也正常产生,但测试48脚VR_RDY为0V,请哪位指点下,这个芯片发出PG的条件有哪些?

我查得vrm_pg连接到这里,经过两个三极管转换成ich_vrm_pg给南桥,我把其中一个三极管Q1取下,发现可以复位,但不显示,请教大家如何排查故障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呀,把图纸分享出来就好了。

网友:
将电路图发出来共享一下,共同分析一下

网友A:
没有芯片换啊,也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图纸论坛有的,搜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芯片换啊,也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图纸论坛有的,搜下吧,

查下24,32 ,37脚 BOOT 自举升压端引脚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下24,32 ,37脚 BOOT 自举升压端引脚电压。

哥,你说我该不该听你的呢,你是真的懂吗?自举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你说我该不该听你的呢,你是真的懂吗?自举没问题

那可以查下FB反馈端电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修好了,拿出来分享一下嘛

网友C:
PG脚位的组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PG脚位的组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24,32 ,37脚 BOOT 自举升压端引脚电压。

EN都出来了,BOOT没问题把

那可以查下VID识别引脚电压,一般是高低电平组合正常

网友D:
楼主把Q1取下后可以复位,是跑马后不显示,还是复位了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把Q1取下后可以复位,是跑马后不显示,还是复位了不跑马!

这里可以翘起CPU供电管理IC PG信号引脚看下电压有没变化 ,没有变化的话,可能则是外围相连元器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把Q1取下后可以复位,是跑马后不显示,还是复位了不跑马!

不跑码,年后定芯片吧

网友:
查下PG线路的上拉电阻电压 有没有。如果上拉正常就只有话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