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屏缺色

楼主(2014-01-14):
X220屏缺色,屏上半部分换了还是一样,确定是主板问题,检查给屏的信号都是进南桥,更换南桥OK

网友:
缺什么颜色啊?

网友A:
这也行?你的是单桥吧

网友:
屏幕偏红 在其他机器上也有碰见过

网友:
在其他机器上也有碰见过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是少见   换南桥好?学习了···

网友:
南桥负责显示部分、北桥负责网卡(Tnink X100e),见的真不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屏接口上很多线是直接到南桥的

网友:
屏幕发红,偏色一般是红的信号不正常

网友:
楼主,求缺色图片!是单桥吧

网友B:
南桥是管屏信号,这还是少见

网友:
X220屏缺色缺什么色啊,楼主分享分享,最好仔细一点

网友:
pch吧   求解释  ,,,,,,,,,

网友:
真想看看是神马主板??

网友:
楼主好功力啊。谢谢分享

网友:
还真是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行?你的是单桥吧

你见过 IBM X220 是双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是管屏信号,这还是少见

修好了,没留图片,不好意思

网友C:
大腿一想就知道,是单桥

网友:
我遇到过,最后我是直接拉的一个电压 开2次,在取掉 开机就正常呢 南桥打黑胶很难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腿一想就知道,是单桥
大师有见地啊,不像有些人说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