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AM2主板 全板无复位 不跑代码修复

楼主(2014-01-14):
                                    V星AM2全板无复位 不跑代码
  版号:MS-7253  1.0
  故障:开机复位灯长亮 不跑代码

故障详情:一块V星主板,目测没有进水 烧伤痕迹 上假负载 测各供电都正常。

上真U发现诊断卡复位常亮 测PCI复位为0V

测CPU假负载 LDT_RST#也为0V 故障锁定在硬启动 环节

测CPU核心供电为1.56V 正常
按照徐老师讲的 AMD时序 CPU供电正常后 在开启桥供电 总线供电 正常后发出VTT_PWRGD 开启时钟  时钟芯片的供电 晶振 开启信号正常后 发出时钟频率给到各路 南桥时钟正常后 又得到PWRGOOD 好信号 发出LDT_GOOD给CPU 南桥发出A_RST # PCIRST#  CPURST#     现在CPU供电正常 桥供电 总线供电都正常 下一步就是时钟 测CPU时钟为0V  不正常 问题锁定在时钟电路
测时钟的供电3.3V 正常 开启信号也就是VTT_PWRGD 0.12V  此板的开启信号 是直接电阻上拉 仔细观察 发现与开启脚相连的一个电阻没有了 测焊盘另一端为3.3v

找一个电阻焊上 在此开机 顺利跑码

网友:
学习了。。。看样子我也得报远程了。。呵呵

网友:
楼主以后多发发类似的贴子

网友:
楼主经验维修不错,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VTT_PWRGD一般是高电平3,3v有效。

网友:
楼主经验维修不错

网友:
技术不错,果断时序了解得不错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啊

网友:
CPU时钟应上CPU测座子旁的耦合电容

网友:
饼哥说AMD的时钟不能测假负载,那您这个帖子就有问题

网友(2014-02-18):
楼主刷主板BISO是不是要将主板BISO取下然后用编程器刷,还有你的编程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你用的编程器,多少钱?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楼主,给说说,什么样的

网友:
多谢楼主提供的思路

网友:
哥不是在假负载测时钟 是在时钟芯片

网友:
学习下好技术

网友:
楼主思入清晰啊 果然厉害

网友(2015-09-18):
这个电阻掉件相当于VTT_PWRGD信号工作失去了高电平上拉效果,即也是断开了时钟芯片9脚与3.3V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