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支援啊!!!大家都来看看啊 联想y560 不认硬盘 维修!!

楼主(2014-01-14):
机器型号:y560 i3集显
版号:dakl3mb116e0 rev:e
故障现象:一开始不引导系统 突然就不认硬盘了  bios里面也找不到
排除:硬盘换过  bios刷过了

我测了下2# 3#  5#  6#  几个信号线阻值都是986   {8#,9#,10#}的 +3v-hdd 只有2.8v  {14#,15#,16# }的+5v-hdd只有3.3v   电压偏低  {20#21#22# }的12v 为0.03v 。5v和3v的过滤电容都换过了  高手们能指点下吗

联想 y560 KL3_CALPELLA_UMA_1223.pdf

网友:
硬盘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接口换过了

网友:
你把南桥用风枪 吹热试下。可能南桥虚焊了····

网友:
试过了  明显的电压偏低  估计和南桥没关系

网友:
期待高手指点啊

网友:
你已经找到问题  5V偏低,看看5V转换管和控制电压时多少。

网友:
南桥换一下试试,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啊

网友:
你确定是供电问题吗?看下转换电压有没有问题,还有滤波电容!

网友:
你这个电压是不插硬盘测的嘛?如果是就是有地方拉低了,或者是转换的电压有问题!

网友:
3,5v电压偏低啊,看转换电压,12v不用管

网友:
转换的电压有问题!

网友:
你那电压是有硬盘还是没硬盘测的?没插硬盘这样的电压你应该找主板上转换电源芯片......

网友:
还要看看是不是光驱坏了,拉低了硬盘供电,有的电脑光驱和硬盘是一条供电电路!

网友:
问题就是HDD 5V供电转换有问题

网友:
我也知道是5v转换问题 可是这个图纸 hdd-5v  直接找不到转换电压图  我只好一个个的找5v 才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