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3不触发

楼主(2014-01-14):
主板型号:昂达P43
故障现象:装2代内存正常显示、装3代内存不触发
故障分析:插上3代内存条量到IO W83627DHG-P的72脚已经拉低了,但还是不通电,量IO的72脚到ATX电源绿线不通。接着拆掉IO跑线费了老劲画出了IO到绿线的电路图
试着拆掉Q12短接Q12的DS极但上电跑81代码,量3代内存的复位脚无电压
还是老实的修吧,量Q12待机时G极电压仅为0.7V,拆掉D28量了一下这个复合二极管已经短路了
从电池座上拆了个L43的二极管装上去后正常触发
结论:D28击穿造成绿线拉不低继而不触发

很好的维修思路呀,这个D28 复合二极管应该是起到5VSB电压保护作用的

网友A:
我佩服你的表精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佩服你的表精度高。

拍图用的别人的表,我用胜利的破表

网友:
厉害!够耐心!跑线跑死人!

网友:
厉害啊,自己也能这样跑线就好了

网友(2014-02-13):
跑线很不容易呀!

网友:
your table high precision.

网友:
呵呵,现在能这样修台版的真不多了,赞一个

网友B:
二代内存为什么就正常显示呢,IO到绿线不是同一条线么

网友:
跑线路  不知你有什么心得  能不能说说啊

网友(2014-12-11):
引用 网友B:
二代内存为什么就正常显示呢,IO到绿线不是同一条线么

IO到绿线是同一条线路,有些主板就是会有挑内存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