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的昂达A78GT上电跑码到D2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4-01-14):
开机以后诊断卡直接从EE跑到D2就不动了。
rtcrst 3.16V
32.768 晶振两脚电压(0.36V 0.04V)
查PCIA14  3VSB测试脚有3.3V
IO芯片(winbond 83627DHG 75脚rsmrst# 0v)
上电后:
CPU供电1.26V(测试的上管S极和下管D极)
内存供电1.88V(测试的内存供电电感)
桥供电1.1V(PWM供电方式)
总线供电1.26V
时钟芯片旁两个电感都是3.3V查PCI B16脚有1.38V
查14.318MHZ晶振两脚电压(1.5V 0.98V)
查PCIA15复位信号测试脚有3.3V

用内存阻止卡打对地阻值(数据,控制线)195脚 196脚阻值为240
其他(数据,控制线)对地阻值为440
地址线(199脚,200脚位)对地阻值为427,其他地址线脚位对地阻值为240
内存供电(1脚基准电压为0.98V,系统总线两脚都为3.3v,1.8V电压正常,VDDSPD为3.3V,时钟电压为0.45V)
这块主板是我的自学的学习板。
现在我都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大家踊跃发言,新手小小白在此感谢大家了!

网友:
刷BIOS,看一下。

网友:
地址线(199脚,200脚位)对地阻值为427是不是不正常啊

这里地址线对地阻值测量到应该是一致相同的

网友:
刷BIOS忘了先保存,刷完直接跑00了。用的CH341A编程器。网上下载的咋都是ROM类型的文件啊?这个编程器只支持BIN文件类型和HEX文件类型,我杯具了,难道我又要搞报废啦?
谁来救救我啊,打击太大了。

网友:
PCI B16脚有1.38V电压,这里明显偏低了,正常是1.6V 左右,可以先查下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刷bios搞定收钱

网友:
AM2--940的板。目前还较多,找一张同规格的刷上,或取一BIOS换上主板,不会很难找。

网友:
电压基本上都正常,那就是BIOS的可能性最大啦。。。。。。。。

网友:
用PCI打值卡 看南桥有问题没  否则刷BIOS

这里可以测量PCI A14脚的对地阻值来判断南桥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桥上有问题。

网友A:
用风枪加热一下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加热一下北桥

现在基本都不加焊了,很少能加焊好的,都是拆下重植

网友:
内存不过  有可能是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