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

楼主(2014-01-14):
    收到客户一台现代显示器!原因无法开机!换场管光耦431后修复!开关机没问题停2个小时以后再开机就无法开机了!拆下量测电压没问题 通电有可以用了!但停一段时间再开又无法开启了!问题反复如此!问题出在哪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
先把电容全换了。

网友:
滤波电容换了吗

网友A:
换掉电源ic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电源ic试下.

有可能是300v后的50v电容漏电了

网友:
换电源板,向这种故障不好排除

网友:
电容都换过了!包括场管!但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
应该还是电容的问题,另外:不开机时电源指示灯为什么颜色?

网友:
无法开机!灯都不亮!开不起来时电压都有

网友:
不会是驱动板也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用其他的电源板都没有问题!但就是查不到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试一下50V 22uf 的电容
冷机不开机
1、驱动板的供电
2、晶振
3、复位
4、24  25  的数据】
5、主控性能
6、按键漏电

网友:
电容都换了!驱动板供电都正常!晶振换了按键也换了!       24   25数据是什么?主控性能有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