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ORCE6M-A复位灯常亮,不跑码

楼主(2014-01-14):
图中桥右下角的MOS管 的D极没有输出,尝试换过,也换过下面的芯片GS324SF为LM324,但都无作用,D极还是0V
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正常是亮一下就灭的,上假负载 电源好信号为0V,串行总线A B都为0V, 不跑码

可能是什么原因?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单桥 板,另没有设备,除了干桥还有其它的手段没有

同意楼下的,可以刷BIOS试下

网友:
三部曲     查供电   刷bios    干桥

网友:
吹桥 试一下, 这种板子说实话只要动了桥了,时间不长的

网友A:
内存供电正常吗。按时序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正常吗。按时序修。

CPU供电,内存供电都正常,我上面说的MOS管应该是桥供电的,D极无输出,但不知道为什么不输出,PCI A15 PCI-E A13 A14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内存供电都正常,我上面说的MOS管应该是桥供电的,D极无输出,但不知道为什么不输出,PCI A15 P ...

PCI A15 PCI-E A13 A14无电压,楼主可以加焊或更换南桥试下。

网友C:
N沟道MOS 是GDS G控制,D输入,S输出 你现在是没时钟没复位,肯定是供电问题,当然桥空焊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N沟道MOS 是GDS G控制,D输入,S输出 你现在是没时钟没复位,肯定是供电问题,当然桥空焊也是有可能的

MOS管 三脚朝向自己,焊接面朝下放置, 从左到右 依次是GDS,对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就是S极没有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S管 三脚朝向自己,焊接面朝下放置, 从左到右 依次是GDS,对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就是S极没有输 ...

是的,S 没电看G有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S 没电看G有电吗

G有电,正常电压是4V,S输出是1.2V,可是我的这个G极只有1.4V,S输出为0,与G极连接的GS324SF的第8脚也是1.4V,换成LM324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G有电,正常电压是4V,S输出是1.2V,可是我的这个G极只有1.4V,S输出为0,与G极连接的GS324SF的第8脚也是 ...

测量下场馆G级的对地阻值或者查下GS324SF的工作条件情况。

网友D:
这个有图纸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9038&reltid=726039&pre_thread_id=0&pre_pos=3&ext=

照图纸,你这个估计是总线供电,桥供电是内存供电一出来就有的,查下HTVDD_EN,CPU_VLD

网友:
楼上给了链接图纸,找图纸跑吧,是不是3极管的问题啊 一般 HTVDDEN都连NPN管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图纸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9038&reltid=726039&pre_thre ...

十分感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1.5V的电压 修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内存电压没有啊

网友:
你自己不知道那是什么供电管怎么修,给你份图纸。 NFORCE6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