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K16 故障现象不触发

楼主(2014-01-14):
头一次发帖,春节回家没事干,发下帖 把自己经历的事情分享给大家。
此机是同行送来的,故障原因:不触发,同行说进水了。
插上稳压电源,电流为000,按开关没任何反应,拔掉稳压电源,拆机 拔掉电池,观察主板没任何问题,再接稳压电源按下开关 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原因:因为苹果笔记本电池装在里面,把电池拔掉怕是进水了 ,电池在里面导致保护)上讯维网下载图纸,找到开关按键接口,J5700第11脚SMC ONOFF_L测量没电压,查SMC ONOFF_L经R5070电阻由PP3V3_S5_SMC上拉 再测R5070第二脚还没有3.3V,再查PP3V3_S5_SMC的来源, 来源于PP3V42_G3H_REG改名,而PP3V42_G3H_REG由LT3470A输出, 测芯片的VIN第9脚和SHDN第8脚有15V左右的电压,拔掉电源对地打阻L6995发现短路,为了确保L6995的前级或后级短路,拆下L6995再次打阻发现后级短路,晕了 ,后级连的东西多了,没办法只有一个以个的拆,最后用BGA拆下EC 的时候发现不短了,订购EC回来,同时也把拆下的东西装回去。故障排除        补充:EC的待机电压AVCC我也测过了   因为苹果的笔记本是先产生EC待机 再产生公共点,而产生EC待机是LT3470A芯片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有些机器相反是先产生公共点电压再产生EC待机的

网友A:
有点位图码??

网友:
没有的  啊    朋友

网友:
没修过  期待高手

网友:
还没有修过     关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位图码??

苹果 K16的点位图上传了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也很丰富,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