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神舟进水机子,维修,求帮忙

楼主(2014-01-14):
进水机器现在的情况是按住IO上面一点就可以开机,而且只要不拔电正常关机后还可以正常开机,只要不拔电就可以正常用,但是一拔电不按住IO附近就又开不起
大家帮忙分析下不会是板层有问题把?
IO换过了故障一样

网友:
供电  时钟复位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样  但是是EC 的问题,换来就好了    晶振 换下    还有BIOS刷下

网友:
应该不是板层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样  但是是EC 的问题,换来就好了    晶振 换下    还有BIOS刷下

这个EC旁边没有晶振呢,感觉不像BIOS问题,因为必须按住,才可以触发,不按住怎么按开关也触发不了!

网友:
我也觉得不像,按理说要是板层问题,或者有断线的话,第一次可以触发,关机后有可能还是触发不起,但是这个只要不拔电的话触发以后就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