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缠的基士得耶速印机

楼主(2014-01-14):
    最近我维修了一台基士得耶6202C的速印机,故障现象为:不开机  折腾我我好几天。今天终于修好了 我把经过和大家分享下,不足之处望高手给予指正。

网友:
机器刚到手时为不能合上电源开关,拆开一看主板上有个芯片烧裂了,经下载PDF 查电路到达吸墨电机。后来换了芯片能开机了,但是机器没有自检动作,有查了半天还是无果。心想是不是主板还有问题?为了不扩大维修开支,找到维修手册。

网友:
左调右试,最终只显示个“8”,设备无自检。3分钟左右又死气沉沉,毫无反应......   经再三斟酌,决定换主板一试。于是网购一块主板,等得2天顺丰到了。收到后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现场,对比了原版,确认无误通电试机,久违的自检动作出现了。

网友:
还以为维修工作到此结束了呢?哪知道难题才刚刚开始。装好主板开机自检懂正常了。开机能听到印桶转动,所有指示灯显示一下跳入正常显示,屏显“----”再显“---0”准备就绪。 放入纸张,那就“制版”试试吧,扫描正常,转印正常,就是没有油墨在蜡纸上 报错“卡纸、缺墨”晕了......

网友:
逐一检查开关 传感器排除了卡纸的原因——吸墨电机故障,拆开印桶找到吸墨电机 ,拆下电机,用手拨电机轴,不动,打开电机发现内部太脏、且生锈,除尘、除锈、加油 装好电机单独加电,电机运转自由。装好印桶上机加电用SP模式测试墨泵正常。

网友:
满以为维修工作已至此。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还是报错“缺墨”,百思不得其解。现在的现象是:开机点“印刷”或者“试印”都报“缺墨”压印辊不压印,蜡纸上没有墨。进入SP模式无意间发现油墨中有空气,难道供墨电机极性反了吗?吸墨变成吹墨??于是找到供墨电机对应的主板上的“105插头”的11 12引脚(电机正负极)对调线序。检查无误通电试机,进入SP模式 墨泵吸墨了,哈哈     但是设备依然报错”缺墨“蜡纸上还是没有墨。手动释放压印辊久违的油墨终于印到蜡纸上了。清晰的试卷印出来了。我的心里顿时乐开了花!!维修工作到此圆满结束了,真是煞费心机呀!!

网友:
由于”维修手册“容量过大 不能上传,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加QQ121441118 向我索取。鄙人定会慷慨解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