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S12618显示黑白,是色轮问题吗?

楼主(2014-01-14):
(图片)

网友A:
这个真没遇到过。打下RGB的值或者刷下MCU呢

网友B:
显示器有问题可换个控制板试试

网友:
显示器有问题可

网友:
黑白?还是第一次见喔。换个驱动板试试吧。或恢复出厂设置试试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有问题可换个控制板试试

显示器有问题?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没遇到过。打下RGB的值或者刷下MCU呢

投影机没修过,从哪里下手?

网友C:
色轮坏了没有?

网友:
驱动板坏多

网友(2014-02-14):
引用 网友C:
色轮坏了没有?

怎么判断色轮问题?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