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0AF 键盘乱码

楼主(2014-01-14):
连日清淡、总算来了一台机器 ASUS 15寸 K50AF 外观和K40AB那屌机器一样 就是大了一点、故障是不触发、有3V 5V 刷了BIOS 就显示了 此机器版号是什么K40AB 什么的  但是刷BIOS 要看内存槽上面那个绿色字条的型号、和K43 A40系列一样鸟样、显示后 进去键盘乱码 尼玛 拿个拆机的键盘还是波涛汹涌  比如按个1出来个B 按个 A变成回车之类、又下了个BIOS 还是一样的 、后来去同行家顺个BIOS芯片出来 同行家料板多多   故障解决 付上BIOS

网友:
北桥是215-0674034

网友:
显卡是216-0728018

网友:
正在 找这个BIOS

网友:
尼玛 当初找半天 真是要累死

网友:
中国好楼主,以后肯定用的上,赞一个

网友A:
还没遇见过bios不对键盘乱码的。。。呵呵。。。这个机器注意散热防范返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遇见过bios不对键盘乱码的。。。呵呵。。。这个机器注意散热防范返修啊。。。

现在见到了吧、和K40AB那鸟机器一个主板、都是北桥爱坏

网友:
问题解决了

网友:
大清早的 昏昏欲睡

网友:
呵呵,BIOS不对键盘乱码

网友:
表示没遇到过  遇到的多的大多都是键盘坏  还有就是ec有问题  还有些线路上的

网友:
先把BIOS 下了以后备用

网友:
这机子不好搞,我都怕了~!

网友B:
我上次遇到一台`14寸的确装回原本键盘乱码头装15寸的就可以` 要在IC那里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遇到一台`14寸的确装回原本键盘乱码头装15寸的就可以` 要在IC那里调线

调线?没弄过 怎么搞? 听起来应该是挺蛋疼的事情

网友(2014-02-15):
非常感谢楼主呀   我也是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asus的bios很讨厌

网友:
认真查看EC那一页图纸,应该有设置键的引脚。

网友:
基本就是BIOS的事情,以前的EC可能出EC问题!

网友:
长见识了,以后还应该考虑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
乱码的我也碰到过,也是刷BIOS解决

网友:
感谢楼主,华硕的BIOS有时候找起来是很麻烦,先收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