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欧XJ-350,temp、lamp灯亮不显示,是灯泡问题吗?

楼主(2014-01-14):
(图片)

网友A:
什么东东,是投影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东,是投影仪吧

投影机是的,知道什么问题吗?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B:
高压输出电路板的问题,先把灯泡归零试试

网友(2014-02-14):
还没找到,有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输出电路板的问题,先把灯泡归零试试

怎么归零?不显示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2014-03-23):
先查下 辅助功能 有无异常
  比如散热风扇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