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寸电压跳变。

楼主(2014-01-14):
接一台戴尔17方屏液晶,电源灯闪,拆开没发现电容鼓包,更换电容电压还是跳变,换过431,拆掉稳压2级管。电压还是跳。。5V 从5.13跳到5.36 16V也跳。求教高手,这种电压跳的电源板维修思路。。。。。谢谢。。。。。。。求大神。。

网友A:
大哥   你有没有点屏    要确定电源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再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你有没有点屏    要确定电源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再查

电源板的问题,断开驱动板,电压依然跳变。

网友:
你光耦和场管换了吗?光耦和431是一组反馈电路!场管会造成电压跳变!

网友:
光耦和场管换了吗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还有芯片的一个供电电容,换了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