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pwin8可以改为winxp系统吗?

楼主(2014-01-14):
t440pwin8系统可以改为winxp系统吗?  求解。

网友:
应该可以的,不行就刷老版本的BIOS

网友:
楼上别吓 ZL了  这个跟BIOS没有一点关系   装是能装但是新的笔记本不建议一般很可能有些驱动都安装不到 的就算装上了 重启 很可能无限循环 蓝屏重启   特别是 显卡驱动什么 的 现在的新电脑基本都是双显卡的多

网友:
找个盘 先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听人家说装不了,不能装XP系统,T440P自带win8,想换XP,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估计是不行的,现在市面上的新机出厂都WIN7为标准了,BIOS里都默认好WIN7以上的。大部分是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不行的,现在市面上的新机出厂都WIN7为标准了,BIOS里都默认好WIN7以上的。大部分是这个样子

它自带的是win8系统,,

网友:
是有bios支持的问题。有的不降bios是不能用x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