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6wD改通用驱动板不亮,是不是还要改亮度调节呢?

楼主(2014-01-14):
RT,一开始改 5V 3.3 GND没亮,就想着是不是要改ADJ呢!但一排线《从电源板给驱动板供电的一排线》都改过都没亮!      有两个3.3开关一关掉就没有电压都改过!!  我的疑问是 亮度调节是几V呢?   还有就是有人改成功过这种板子的通用驱动板吗?   请大神指教啊!

网友:
对了这个机器的故障是绿屏还有点花屏。用自己组的一套板带过是正常的,说明屏是好的,就是驱动板没改成功!

网友A:
说实话,我改了好多(各种牌),亮度调整基本不用。一般是屏线和程序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改了好多(各种牌),亮度调整基本不用。一般是屏线和程序是关键。

是啊! 百分之九十都是不需要,但也有例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