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190 无触发

楼主(2014-01-14):
SONY MBX-190
按开关无反应。I/O型号WPCE775L.量了ECRST#3.3  ACIN 3.3  LIDSW#3.3 RSMRS#3.3  .
量到PWRBTN#有1.3V到1.8V这样跳动。把PWRBTN#脚翘起一样。更换了I/O   BIOS  晶振
那位大哥有修过这问题的 ····指点下小弟·········

`

补充内容 (2014-1-15 09:45):
搞定了··      南桥问题

网友A:
断开连接ec的pwrbtn脚,直接拉低南桥边的pwrbtn#脚看能不能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连接ec的pwrbtn脚,直接拉低南桥边的pwrbtn#脚看能不能上电

不行···EC是发出PWRBTN# 3.3 给南桥触发的

网友:
按开关这边的跳变正常不

网友:
嗯我也遇到过今天刚看到贴,我也是做的南桥好了

网友:
南桥的条件都正常的话,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2014-07-14):
我也做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