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显示器屏是屏坏了吗,求鉴定

楼主(2014-01-14):
这个显示器屏是屏坏了吗,求鉴定。。。他会一直闪的

网友(点评):
肯定是屏坏了,但应该是能修好的

网友:
80%是坏了。。。

网友:
让客户换显示器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肯定叫客户换,放弃维修吧,屏坏吧

网友:
多数是屏坏,放弃维修。除非共产党事业单位可以考虑换屏

网友:
对了,如果不放心----可以用   通用驱动板测下屏幕

网友:
确实是屏坏了

网友:
用万能驱动板试一下,看能否正常显示,否则,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没救了

网友:
没救了,,屏坏;额

网友:
不行了,屏坏了

网友:
给客户说屏坏了,,该换了

网友:
三星的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屏坏了

网友:
屏线重新插拔一下也许会好哦。

网友(2014-02-13):
显示器屏坏了

网友:
这个是三星屏吧,应该很好修

网友:
换屏线或驱动板

网友:
屏或者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必须的屏坏了 没得修了

网友:
屏坏了 叫客户换吧 没得修了

网友:
点屏看一下 就知道了

网友:
查看屏线,不行用通用版测屏

网友:
屏坏了。 但还是建议 修修试试

网友:
屏的问题不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是。。确定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