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台杂牌液晶14吋电视高压板灯管插头处要接820K电阻屏 ...
求一台杂牌液晶14吋电视高压板灯管插头处要接820K电阻屏才亮

楼主(2014-01-14):
求一台杂牌液晶14吋电视高压板灯管插头处要接820K电阻屏才亮,不然开机时亮一下就黑屏.出现有声音无图像!还有图像发白就同有雾一样,调节量度.彩度.对比度有变化,总调不出清楚的图像!是单灯的屏!
黑屏

网友:
14的屏,多数是改装的。要想清析,有的是要按菜单键5次,它出一调整菜单。有的是按菜单键5秒以上。有的是要进工厂摸式,有的是按住菜单键,按加键。

网友:
插头处那两个脚要接电阻,说清楚才好分析。

网友:
你说清楚才知道啊

网友:
以我的理解要么是灯管老化,要么是高压条有问题。
还有你说的图像不清楚这个跟背光应该没有关系。可能跟主板有关。
板的驱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