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异常什么引起的啊

楼主(2014-01-14):
今天客户拿了台 台式机过来说有时候能正常启动 启动后使用正常  有时候开不了机CPU风扇在转 按开关也没反应     我插上诊断卡 测试发现不开机的时候就是不跑码 测了下CPU供电 不跑码时CPU供电是1.02V  正常启动时CPU供电是1.3V   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了(学徒哈)  那位大师能指点下么 这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嘿嘿。这种情况最焦人了。有时点的亮有时点不亮。一般情况下 清个零。把主板上面洗洗刷刷。不跑吗的时候摸摸晶振看可以不。其他方法请等待其他大神讲解一下。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2.0
同意楼主: 3 反对楼主: 2

网友:
是呀,要是遇到芯片性能不良最急人了

芯片性能不佳一般是虚焊的比较多

网友:
学习新手到此

neco -5 严禁灌水

网友:
考虑坐一下北桥吧!不跑吗的时候电压低有没有可能是电源IC发送给北桥的一个信号没有到达,或者北桥没有回复。导致CPU没有工作。IC就不会控制场管给CPU那么高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