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M9WJU开机指示灯亮而屏幕不亮古怪问题维修

楼主(2014-01-14):
今天客人送来一台显示器,是长城M9WJU 19的显示器,因为客人急着要取,所以我就只有当客人面上电测试判断故障点,直接插电,电源指示灯亮,但亮一下就灭的,后来又多次插电,在插曲电的瞬间屏幕有时可以看到显示器的LOGO,有时都不亮,但电源指示灯是亮的,没插信号线,黄灯亮,后来插上VGA信号,上电后跟之前一样,有时开机可以看到显示器的LOGO,有时屏幕一闪就灭,但电源指示灯可以由黄变绿,表示驱动板已经在工作了,这样一闪就灭的现象,根据以前的经验来说,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的问题,客人说肯定要修,就看哪的问题再谈价,我就当客人的面打开显示器,直接用单灯高压板试四根灯管,都是好的,电流都在0,35A左右,后来就直接换了个高压板,换了后,还是一样的现象,NND,还以为是高压板的问题,又换了一个新的,还是跟之前的问题一样,做到这一步了,那肯定说明原机的高压板与灯管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再查,查驱动板到高压板的ON信号,在开机的瞬间有4V左右,过一会就没有了,我想是不是原机的高压板的ON ADJ信号输入电路有问题,于是我直接把新的高压板的这两根线直接从原装的驱动板上引出来,把以前的高压板上的这两根信号断开,开机,还是一样,真是见鬼了,后来有个来装系统的,边装边想,这高压部分都没问题了,那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了,等装系统的客人走后,直接换了一个2621的驱动板《没装按键板},上电后,可以亮机了,烧了15分钟,没问题了,就跟客人谈好价,叫他明天来取。客人走后,直接把这个驱动板装上机,把原机的按键板改好,上电,开机,完全OK,然后测试按键功能,NND,开关机键没问题,一按AUTO与MUNU键,显示器直接关机,用电源键还开不了机,只有拔电,重新上电,才能开机,一按这两个键又关机,唉!真头大,我以为驱动板有问题,又换了个驱动板,一样的问题,真麻烦,我以为是按键的线接错了,接反了,拔掉,重新按功能作用重量了一次,没有问题,上电,还是一样,修到这里,陷入死角了,喝杯茶吧,高压板驱动板都换了还有问题,那就只有是按键与屏了 ,屏能显示,应该是好的,那就是按键有问题了,然后用表量了一下5个键,一个一个的按,除了开关键有时可以短路万用表鸣叫外,其它的四个键都是开路,找到问题,直接换掉5个按键,换上新的驱动板,功能OK,把以前的那个驱动板接上,也OK,到此,这个显示器维修完毕,走了这么一个圈子,才发现是按键的问题,真是郁闷,!!!